赋值计算问题,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1-03-30):
画面控件和代码都贴出来了,输入14,计算结果是正确的,14.01就不对了,这是为什么呢?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面控件和代码都贴出来了,输入14,计算结果是正确的,14.01就不对了,这是为什么呢?帮忙看一下,谢谢!
程序的结果出错时必然的,浮点数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看看你的宏,都产生地址重叠,因此出错是必然的。

网友B:
只用偶数 不要舍不得

网友C(2021-12-27):
浮点数占32位,4字节,$1000+$1001才是4字节。或者叫双字。楼主的地址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