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 冷油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1-03-30):
如图 我所理解的散热就是通过铜管传热给扇热片 然后通过风扇的风吹过散热片就能散热了,但是上图加了一个压缩机,
1.这个压缩机压缩什么?
2.压缩后又有什么效果?
3.整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你这个就是制冷机吧!可以制冷水也可以是油呀!压缩机的铜管通到水箱里的吧?

网友B:
和空调一个原理,储水箱就相当于是空调内机了,压缩机压缩的还是制冷剂,把储水箱里的水变成冰水,然后油在储水箱里经过换热然后回到使用机械,就是冷油了!这里用的制冷剂和空调不一样,空调制冷剂最低只能把温度降到14-15度,这里的制冷剂能把水温降到4度左右,储水箱就是一个换热器!

网友C:
你搞错了吧朋友!我没有仔细看粗看一眼这个有水泵那么它有交换板和膨胀阀。就是通过水介质进行交换能量 可以是热也可以是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