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三个电容-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21-03-30):
请参考图片

网友A:
三电容电机。主要特征:三个电容

网友B:
三个电容的电机还真没见过。

网友C:
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方形好像是刹车线圈整流器啊

网友D:
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黑色的是电子离心开关。

网友D:
电子离心开关的工作原理
电子离心开关是通过采样电机里面的电流,电压、相位参数来确定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速度达到了额定转速的 70%-80%,就切断启动器,以达到电机起动运转的目的。
电子离心开关安装在电机转子上,电路串接在启动回路中。转子静止时开关导通,达到一定转速时开关断开。启动时开始启动回路通过离心开关导通开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断开自动切断启动回路,启动结束,电机变成运行状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离心开关的工作原理
电子离心开关是通过采样电机里面的电流,电压、相位参数来确定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速度达到了额定转速的 70%-80%,就切断启动器,以达到电机起动运转的目的。
电子离心开关安装在电机转子上,电路串接在启动回路中。转子静止时开关导通,达到一定转速时开关断开。启动时开始启动回路通过离心开关导通开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断开自动切断启动回路,启动结束,电机变成运行状态。
师傅厉害,我没用过,还真不知道电子离心开关工作原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离心开关的工作原理
电子离心开关是通过采样电机里面的电流,电压、相位参数来确定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速度达到了额定转速的 70%-80%,就切断启动器,以达到电机起动运转的目的。
电子离心开关安装在电机转子上,电路串接在启动回路中。转子静止时开关导通,达到一定转速时开关断开。启动时开始启动回路通过离心开关导通开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断开自动切断启动回路,启动结束,电机变成运行状态。
师傅厉害,我没用过,还真不知道电子离心开关工作原理,学习了……
我也没有用过甚至都不知到有这么个东东,根据楼主提供的型号搜索到的,然后再搜索了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离心开关的工作原理
电子离心开关是通过采样电机里面的电流,电压、相位参数来确定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速度达到了额定转速的 70%-80%,就切断启动器,以达到电机起动运转的目的。
电子离心开关安装在电机转子上,电路串接在启动回路中。转子静止时开关导通,达到一定转速时开关断开。启动时开始启动回路通过离心开关导通开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断开自动切断启动回路,启动结束,电机变成运行状态。
师傅厉害,我没用过,还真不知道电子离心开关工作原理,学习了……
我也没有用过甚至都不知到有这么个东东,根据楼主提供的型号搜索到的,然后再搜索了一下原理。
优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子离心开关的工作原理
电子离心开关是通过采样电机里面的电流,电压、相位参数来确定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速度达到了额定转速的 70%-80%,就切断启动器,以达到电机起动运转的目的。
电子离心开关安装在电机转子上,电路串接在启动回路中。转子静止时开关导通,达到一定转速时开关断开。启动时开始启动回路通过离心开关导通开始启动,达到一定转速时离心开关断开自动切断启动回路,启动结束,电机变成运行状态。

用过机械式的离心开关,电子式的没用过,印刷设备毛刷电机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G:
看来楼主没注意
黑色的开关也被当做电容了!
深圳复兴伟业的离心开关

网友H:
第一次见电子离心开关,向5楼的学习

网友I:
电子离心开关,头一次见

网友J:
在台资玩过机械离心开关,故障率高,一旦不能及时断开就会烧毁绕组,早就淘汰了,想不到还能见到电子离心开关

网友K: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L:
机械离心开关见过不少,电子离心开关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