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三菱MR-E,2kw的驱动器,在家里接入单相220v到L1和L2上,上电后,电机砰砰的跳,然后我把线改到L1和L3上,上电电机不跳了,也没有报警正常,但是怎么没法手动试车呢?
我用软件已经把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了,正反转极限和急停开关也短接了,软件监控DI8急停  DI6正转极限  DI7反转极限都是ON的状态,信号没有问题。根据手册到d-01界面,就是不能把马达开起来,按加减按钮没有反应,马达不转,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需要接三相220v才可以运行吗,还是接单相就可以试车,现在找不到问题。各位前辈能百忙之中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1KW及以上型号需要三相AC220V供电,750We及以下可以用单相AC220V电源;

楼主:
就是说单相220v是不能调试的吗?

网友B:
单相也可以用   部分驱动器报警   可以屏蔽   只是扭矩不够   调试应该够用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MR-E  2kw的驱动器,如果单相需要接L1和L2才能运行,接L1和L3无法开机JOG试车。至于接L1和L2,上电震动是增益没有调好,调好以后就好了,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