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工控维修电源

楼主(2021-03-30):
作者 广州郡控王工

   维修台上的可调电源坏了,本来想重新选购一台,在电商平台上挑选了一番,好一点的电源价格还真的不便宜,便有自己想改一套可调电源的想法。
   按理说,几百千把元的维修电源,买一台成品电源最简单,但是买的电源,普遍输出电流不大,30v/5a双路输出的,自己都用坏好几个了,坏了也懒得去修。另外一点就是,市场上的电源输出电压太保守,大多都是0-30V的,虽然使用时可以串并联,但有时候,串联也不够用。由于自己空闲的时候做做测试仪,什么电流电压表,继电器,开关这些辅助材料都有备货,不用再去买。
   一、材料准备
   改电源的资料,网上一搜一大把。大家都推荐用台湾明纬电源。我正好手里有LED门头淘汰下来的一块明纬s350开关电源(原装电压输出DC24-30v),打开看了看,开关变压器果然不小,证明余量充足。还有一个台式电脑淘汰下来的大水牛电源,我准备外壳就不要了,专用它的电源板,好布线。
  我们做工控维修的,直流电源是必不可少的。一般维修板卡都要用到,对电压电流的控制精度,并没有维修射频电路那么要求精确。常用的电压有3.3v/5v/-5v/+12v/-12v/+15v/-15v/+24v/-24v……,1.75v供电的芯片不多,也有,偶尔会碰到。
  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1.大水牛电源3.3v/5v/+12/-12v独立输出,另加控制继电器和电流电压显示表。
2.明纬S350开关电源主要负责DC 0-70v可调输出。可以调节电流和电压线性输出。加电流电压显示表。
3.另配合一张宽电压开关电源板,输出DC +15v/-15v  +24v/-24v双路输出,不可调,配显示表头。

  二、功能分配
  打开开关,ac220v交流通电,pc(大水牛)电源得电待机,指示灯点亮(偏暗),电源待机状态无输出。另外两张电源板不通220v交流,也未工作。需要电源工作的时候,按下待机开关(电脑电源的绿色+黑色线短路),这是pc电源正式工作(指示灯变亮)。3.3v+5v+正负12v电源有输出。同时+12v去控制一个欧姆龙继电器,让s350电源板和宽电源电路板得电,所有电源处于待命状态(这是拨动相应的开关,对应的继电器吸合,就有供电输出)。
  如果我需要可调直流电源,只需调整电压/电流旋钮,就可以得到0—70v之间的任意电压,波动电压精确度在0.1v左右。S350由于开关变压器余量较大,带载输出实测:DC70v/3A输出稳定,无啸叫!已经比较理想了。这个范围的电压,至少可以轻松应对如施耐德/台达/VACON等变频器48v/2.5a的风机了,对工控供电,24v/5A恒定供电更不是问题。
  由于我把三张电源板隔离输出,(pc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和另外两张电源板输出不共地)。维修工控板卡的时候,方便给那些采用光耦隔离,分开供电的电路板供电。打个比方,如果芯片群是3.3v供电,我就直接采用pc电源3.3v供电,不用调整,不用担心监测电压表读数出错而误烧芯片!通过继电器控制,只需监测输出电流即可。如果芯片群是+5v供电,我就直接采用+5v供电,监视输出电流即可。又比如,abb大功率电流霍尔采用的+24v/-24v供电,我就直接采用宽电源的正负24v供电。
   三、附明纬S350开关电源的电路图纸
 (由于是自己测绘的,可能有差错的地方,但可以作为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1.次级的滤波电容需要更换为100v/820u的三个。2.zd1需要断开。3辅助供电变压器,采用次级12v/10w小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即可。3.电流/电压调节旋钮,最好是高精度多圈的可调电位器。4.需要切断原电源板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同时加装一个200v/16a负向整流,目的是将并联输出改为串联输出。5.需要将SVR1顺时针旋到最大。6.将R9或R58断开。7.记得机箱加冷却风扇。
  说明:看图可知,这个明纬S350电源属于自激启动开关电源。热地、冷地完全隔离的。工作过程是:上电时R9-R58-R13让Q1导通,R103-R14让Q2导通,为无极电容C充电,次级在这个充电的过程中感生出启动电压,经D15/D16/C20整流滤波,得到启动电压,TL494开始工作,产生交替控制脉宽,经T1变压器耦合,控制Q1/Q2不停的给无极电容C充放电。TL494是一款成熟的脉宽控制芯片,自带osc,不管我们调节电流旋钮还是电压旋钮,其实都是控制脉宽宽窄来完成的。用明纬S350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好处是响应快,精度波动小,带载能力强(这个要看开关变压器的磁通决定哦)。

楼主:
中间那个开关是,可以切换为:+15v/-15v————+12v/-12v,维修人员要求的就是稳定,适用,至于丑不丑就不去计较他了,反正自己用(笑……

网友A:
用二手的MW电源改装现成的网上卖的也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之所以+大水牛电源,主要是交过学费,电压显示不准,结果把芯片给烧了,3.3v以下供电对电压特别敏感

网友B:
楼主技术厉害??,自己有这个能力,动手肯定比现成买的考虑的更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