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误差大

楼主(2021-03-30):
各位大佬,请问钻铣床X轴数显与加工实际测量尺寸不一致是不是光栅与床面丝杠不平行导致的,加工尺寸偏大,距离越远误差越大,该怎么校正?谢谢

网友A:
不用怀疑光栅尺,建议先检查机械导轨的磨损是否在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