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将GP4502的画面同步到LED大屏幕(4米*3米),有没有简易办法实现(例如485驱动)

楼主(2021-03-31):
客户要求将GP4502的画面同步到LED大屏幕(4米*3米),有没有简易办法实现(例如485驱动)

网友A:
我了解到的一种方法,但是没有实践过。你可以去试试:把触摸屏作为OPC服务器,在电脑端安装对应程序读取触摸屏画面。
另一种比较常用的是:电脑组态制作相同画面,然后去投屏。

网友B:
还是换用一款带有的视频信号输出的触摸屏更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用一款带有的视频信号输出的触摸屏更容易实现;

工业触摸屏好像都没有带视频输出的。

网友B:
呵呵;不多,但不是没有;PROFACE之前的GP2500的屏就可以,需另加一块视频扩展卡;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牌子的组态仿真和屏体一起用行不行,行的话,仿真那边的屏幕投过去就行。

网友D:
普罗菲斯屏有个remote HMI的app,可以运行再平板电脑或手机上,需要增加一个无线路由器或者一个无线路由器一个交换机。一定要显示再电视上的话再投屏就行了。

网友E:
反正你那个大屏幕就是用来显示,找个摄像头,对着你的显示屏,把图像拍下来,这个视频信号就可以直接送给大屏幕,你要清晰度高就选高清的摄像头,全部都是普通的配件搭建。当年做舞台灯光和视频时候经常用,经常拍摄舞台效果视频在大屏幕投放,起到带动现场气氛作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粗暴,但是能解决问题

楼主:
GP2501还有一块库存(拆封每年通电一次保养电容),不过视频输出卡不知道还能够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