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1):
大家有没有APC的相关资料啊,安装完之后一脸懵逼。公司接了先进过程控制的项目,想派人先去学学看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是先去厂家学习吧.
什么行业?装置?的先进过程控制?
我们是做过化工的先进过程控制,概念就是在一般过程控制(pcs)的基础上,获取pcs的过程参数,通过一些算法(apc),对过程参数进行调整.一般就是改变过程中的设定值(SP),用优化自动的方式,替代人工的设定.着眼整个过程流程,不是局部的单元回路控制.以提高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