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你见过设备零线接在电机的星型接点上吗?(20210331)

楼主(2021-03-31):
老板买了两台设备转手卖给别人,叫我上电试机,打开配电箱一看,蒙了,设备有单相电机,没见到零线接口【带着三芯电源线】,仔细一看,两个电机都有黄绿色pe线,但接在星型连接片端子上,然后单相调速器的零线和这根线连接【250瓦电机】,师傅们,你见过这样的操作吗?然后额定4.9A的电机,热继电器配的设定是8.5A,这能保护电机嘛?

网友A:
如果是大电机启动以后小电机再得电工作,这种没有毛病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会造成相位角偏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电机启动以后小电机再得电工作,这种没有毛病
嗯!这样单独试单相电机就没办法了,而且它还把二个2.2的电机星型点都连接在一起当零线用了……

网友C:
妙啊,要是你不想,可以用变压器搞个220V出来

网友D:
这样想过,没这样干过。

网友E:
我见过,我们公司的电工就这么干过。设备上一台1.1kw电机和3个250W的风扇,他们就是这么接的……当时的感想就是,劳动人民真是智慧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妙啊,要是你不想,可以用变压器搞个220V出来我直接加个零线进线接线端子……它控制接触器用的380V,老板不怕倒牌子,我就不操心了……

网友F:
可以的,有的带刹车的电机电磁刹车是220V的,就是通过星点来的。只要负载不太大,不会引起太大偏移!

网友G:
不奇怪吧,行吊的行走电机的刹车的电源就是啊,负载就是个刹车线圈

网友H: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某些缝纫机照明电源就是这样来的,在电机的星点上,确实可以当作零线使用,有人担心会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确实如此,严格的说,会导致电压不平衡,不过只要单相负载与三相负载比例绝对的小,也就是说单相负载小,三相负载大,电压偏移不会很大,也不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觉得奇怪吗?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某些缝纫机照明电源就是这样来的,在电机的星点上,确实可以当作零线使用,有人担心会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确实如此,严格的说,会导致电压不平衡,不过只要单相负载与三相负载比例绝对的小,也就是说单相负载小,三相负载大,电压偏移不会很大,也不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师傅说的是,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的加个零线接线端口能解决的事情,它却采用这种方式……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J:
见过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取220就是这么取的

网友K: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L:
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M:
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好办法

网友N:
原来还能这样玩,涨见识了,想一想,这个办法真的可以,感觉我的电工知识真的还要再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