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1):
各位大佬:
    帮忙看看呗。
    我用西门子1500PLC与组态王用modbusTCP做通信,PLC做客户端,组态王做服务器,看着连接成功了,但是数据不交换,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怎么不用 高级语言先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帮忙看看呗。
    我用西门子1500PLC与组态王用modbusTCP做通信,PLC做客户端,组态王做服务器,看着连接成功了,但是数据不交换,这是怎么回事啊
啥都没有发出来,不好分析啊!

网友C:
怎么叫数据不交换?
组态王做服务器?一般没这种做法.
PLC做客户端,plc要不断轮询,组态王改变数据,才能发生数据交换.

网友D:
西门子PLC要设置成Put/Get允许才行

网友E:
组态王本身就有西门子的驱动,你要没有我可以发你一个,可以直接连的,干嘛还弄ModbusTCP 啊

网友F:
只用过西门子S7-200-SMART-PLC与组态王走TCP通讯表情,调用相关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2022-03-24):
你这情况有图有真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