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1):
无意中发现3U支持  ST语言测试了下简单的IF 和CASE之类的指令还是可以的,,但是遇到FB块的调用和发脉冲指令等这些就不知道怎样添加了。。以前用CODESYS右击输入助手就可以添加的,,但是三菱没这个功能,,是不是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ST运算不能使用复杂的指令这样呢?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3U支持  ST语言测试了下简单的IF 和CASE之类的指令还是可以的,,但是遇到FB块的调用和发脉冲指令等这些就不知道怎样添加了。。以前用CODESYS右击输入助手就可以添加的,,但是三菱没这个功能,,是不是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ST运算不能使用复杂的指令这样呢?请教下

打开部件选择,然后拖弋你要输入的指令至编辑窗口。

或者在编辑窗口直接输入指令,例如键入PLSY,然后选择PLSY,右击鼠标,选择模板显示,这样就与上述截图效果相同。

如果对指令有足够的认识,你可以直接键入完整的指令序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2022-01-13):
楼主,我们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