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1):
最近几年好多设备改造拆了很多西门子的plc 系列400系列的也收了很多这两个系列的plc 手上很多库存,很迷茫!
现在市场上开始慢慢的开始流行起s71500系列的plc 这是不是s7400系列系列跟当年的s5系列一样开始走往历史的尽头了?

网友A:
400还有大把市场的,300就算现在都有人新上的项目用

网友B:
1500是主推系列,300/400系列据传言准备停产了。另外价格也是很大因素,300一个CPU要10K,1500一个CPU才5K。

网友C:
东西是好东东,被价格拖累了,价格死贵。但是相对于20年前,价格没涨太多,这点还是要肯定的

网友D:
因为西门子更新换代,推1200,1500,S7-400本来就是大型项目,其它因素可能是之前用400的用户场合都比较重要,不差钱等因素,所以400的二手件,尤其普通的IO模板会比较尴尬。。。

网友E:
多少年了,被替换是正常的;
只不过S7-400本身质量就够硬,而且还都是大型机,能坚持用就一直用,更换新的所有的模块全要换又是一个大工程;

网友F:
小一点的1200就可以对付了,300性能还是很稳定,至于400,那个价格昂贵且占地方大,没有特殊要求就不要选了,何况1200、1500系列自带PN总线不香???

网友G:
40O的,又大又贵。我们公司还有。

网友A:
实话实说吧,能上400 的基本是不差钱的主,使用的单位基本也是一年基本不停的,稳定可靠是最基本。

网友H:
逝者如斯,没有不死的东西。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在这点上,你要承认人家技术的先进性,别人不是说不出故障,而是故障以后怎么保证正常运行,还有故障的概率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国内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对于用户仅当备件,肯定还是考虑老型号。新设备由厂家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多型号都停产了 都用1500系列的了 而且简单又能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