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1):
为什么是2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290

AR1的值不是290,而是290.0,这才是指针地址。

楼主:
楼上的老师,为什么要乘8呢?不是太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见过比较直观的是直接左移三位,这样子就变成了290.0了。这个就是间接寻址,最后的三位表示的是位地址,好像收上说的乘以8和左移三位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师,为什么要乘8呢?不是太明白

因为2的3次方是8呀,翻翻西门子,是不是M0.0~M0.7这样的都是2的3次方可以解决的?你可以不乘以8而是用左移3位,效果相同。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师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