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上电报eef1,如何处理。(20210402)

楼主(2021-04-01):
大家好,变频器上电报eef1,如何处理。

网友A:
手册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复不掉

网友B:
脱开负载和信号,检查是变频器本身问题还是数据写入问题。变频器本身问题可能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C:
保修期内找厂家,保修期外买个主板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 EEF1 EEF2EEPROM管理故障维修内部存储器故障快速处理,施耐德变频器维修 EEF1 EEF2EEPROM管理故障维修内部存储器故障快速处理方法:a.检查环境条件(电磁兼容性),b.关闭,复位,返回出厂设置,c.检查/修理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