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控制器?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4-01):
第一次见到这种控制器。原理是什么请教各位大神。
是控制这种电机的吗?

网友A:
看铭牌的话是单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B:
就是调速器

网友C:
这个30年前就有了,不是什么新技术,小功率的单相交流电机调速用的;

网友D:
这个原理跟那种无级调速吊扇差不多,简单讲就是调电压,相对于风扇,这个可以正转反转,还有这个有测速反馈,黄色兰色两条线就是测速发电机的线。

网友E:
单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F:
制衣厂用得多了,热溶胶贴合机,缩水机等慢速传动单相电机控制器,便宜的几十块,贵的也就百多块

网友G:
以前做设备用的多了,不是变频器调速就是这种调速器,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H: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278

网友I:
单相电机调速器,单位小减速电机需要调速的用这种……

网友J:
电子厂小皮带线用的多,就是个单相马达调速。

网友K:
单相电机控制器

网友L:
由电子线路控制可控硅,输出。

网友M:
单相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