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1):
安川V1000变频器模块烧了,里面有数据、设置参数。 买个同型号的变频器把控制板互换下参数不会丢失吧?

网友A:
模块炸了就换啊,修好后,你可以把里面的数据复制出来放到新变频去,V1000数据也不复杂吧,就算新的也不是很多数据要设置

网友B:
可以的,只要型号一样

网友C:
不想换CPU 可以倒换一下数据芯片也可以

网友D:
如果是新机,那还是想办法调试,如果换的也是你们自己的,已过了保修期,同型号的话你可以把主板换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