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请指导一下

楼主(2021-04-01):
图中一个是tl082    一个是431
这二个是管压降检测的吗。

网友A:
具体作用要看实际搭建的电子电路,就算一个三极管,在不同的外围状态,可以是开关,放大等不同作用

网友B:
貌似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C:
082估计是比较器,431是基准电压,估计是电压比较/检测的.

网友D:
TL082是双运放,431是基准电压源电路,提供运放电路的工作基准。应该为电流检测或电压检测用的,处理模拟量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082是双运放,431是基准电压源电路,提供运放电路的工作基准。应该为电流检测或电压检测用的,处理模拟量信号的。
就是这张图片

网友E:
整流模块电流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流模块检测???什么意思,这块板子没管压降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咸师傅,你好

网友F:
没有VCE检测,看到了三相输入缺相检测,康铜丝用于电流检测采样!一句话,这机器管杀不管埋

网友D:
直流母线电流检测与过载报警,放大器或比较器电路处理后送入光耦(黑色8脚器件是否为A4504一类的器件?)。
可能是处理为开关量信号送入主板。

网友D:
另外开关器右下侧有一只4脚光耦,好像是输出状态检测电路,也输出开关量报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黑色8脚是6n137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板子应该没管压降检测吧

网友G:
貌似汇川的机器有这种电路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有管压降检测,这个是检测直流母线电流的,就是红色方框□里的电阻,接到了直流母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