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1):
新手求助!三菱A740变频器报警24,说明书是24v输出短路,几台都是这样,换cpu板就好了,应该是通病,哪位大神遇见过,请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怕是你外围的通病吧!你们用了它24V做带什么负载了?!

楼主:
你好,什么负载也没有带!sd和cs短接之后,pc的24v就没有输出了,但是a800机型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