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2):
只要变送器接入信号隔离器,变送器电流就增大,但是有个别变送器接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同样的变送器接在其它品牌的信号隔离器上就可以使用,是不匹配吗?还真是纳闷了。

网友A:
说得不太清楚,如:是什么型号的信号隔离器,电流增大到什么程度等。

楼主:
MIK-502E信号隔离器,液位变送器在4ma的时候,只要接入信号隔离器,电流就变成27ma。

网友B:
这个明显是线路直接接通了,有回路,线路查看下,或者变送器对调看下

网友C:
液位计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隔离器好像有个两线制和四线制拨码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K-502E信号隔离器,液位变送器在4ma的时候,只要接入信号隔离器,电流就变成27ma。
那是你隔离器选型有误或坏了;

楼主:
我也觉得是隔离器故障,不过没彻底坏,特别挑变送器,(同年采购的变送器接上有些可以使用)今年采购的变送器接在602S隔离器就可以使用,就唯独接在502E上不能使用。

楼主:
液位计是两线的,还有就是这批信号隔离器输入端的电压高达47伏(开关电源电压24伏)使用602s隔离器就不存在这样现象,但是有些设备还能正常工作,用24伏电瓶供电还是同样现象,很是奇怪。

网友A:
与隔离器厂家联系下。

网友E:
不好意思,弱弱的问一下,液位需要隔离器干嘛?

网友F:
是不是线接错了 ?

楼主:
因为有PCL与RTU所以需要一分二信号隔离器,再者接入信号隔离器也是为了安全考虑。10楼所说情况是不存在的。

楼主:
个人认为是因为这批隔离器稳定性变差导致。对输入内阻低的变送器呈低阻现象(磁饱和),导致严重不匹配。实验给回路串入合适电阻隔离器也似乎正常,但是量程范围会变得很小。有高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MIK-502E不好使,我用的是杭州**的,1接1黑色的有源的,很多代工的,老出问题,信号不稳定,换掉了。

楼主:
唉,搞了个乌龙,由于自动化工作人员把有源信号隔离器当成无源隔离器使用,所以再接了一个24伏,所以叠加电压也就高了,关键是以前的那批液位变送器也是皮实有的竟然用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