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3ER连接不上

楼主(2021-04-02):
用虚拟机XP系统,RSlinx CLassic 2.59版本,普通网线,始终连不上CPU,是不是需要专用网线?我也忘了,几年前用过这种CPU,为什么现在连不上了?很苦恼,只能来这儿求助了。

网友A:
rslinx画面发来?状态灯发来?连接灯亮了吗?或者要交叉网线?或者通过交换机?或者ip?或是bootp?虚拟机用的桥接?还是nat?

网友B:
1769需要先用另一个软件扫描,搜到后再给它设置IP,成功后才能在RSLING上看得到

楼主:
用bootip找不到CPU的网卡,用rslinx就连不上,照片上看我前几年有连上过,现在同样的CPU却不行了,我用平行和交叉网线都连不上。网卡是桥接模式。现在考虑问题可能有:1、网线不对,供销商说网线是特制的;2、CPU升级了,软件版本低了;3、CPU有问题(似乎不可能)。

网友C:
虚拟机里面先Ping一下PLC,如果能Ping通,就是软件设置问题了;如果Ping 不通,检查网线 IP地址范围

楼主:
Ping 10.10.0.100不通。因BOOTTP就没起作用,CPU的地址是多少就不知道,有没有原始地址?或许就是网线的问题?有谁知道AB的网线需要专门制作吗?

网友D:
bootp显示的mac地址是plc的么?我怎么感觉可能是虚拟机的网络没是设置好

楼主:
虚拟机网络用桥接方式,IP地址设定10.10.0.2,。用BOOTTP时没有BOOTIP的MAC地址,即没有发现CPU,那个显示的MAC不知道是哪的,或许是虚拟机的。还是网线的事?

网友B:
用普通的直连线线就行。虚拟机的网络设置错了吧?

楼主:
IP地址设定是10.10.0.2,别的好象也没什么设的了。关键是boottp 发现不了CPU 的Mac 。

楼主:
触摸屏(GP)用网线也连不上CPU,触摸屏地址设10.10.0.2。CPU地址到底是不是10.10.0.100也不知道,因我直接用上次的SD卡插上装的程序,与CPU一直连不上,想清空程序,按复位方式执行,CPU仍顽强自检通过,OK和RUN绿灯亮。CPU会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bootp里的是物理网卡的MAC。虚拟机网用第一项桥接方式,网络IP设10.10.0.2,BOOTP设了掩码255.255.255.0,其它没设。现在用直连网线找不到CPU的MAC,这是最要命的,找不到CPU一切都没用。网线应该没问题,我用它给触摸屏下程序很正常。我现在要不要跟供应商换块CPU?

楼主:
Rslinx用了3.74版,在USB方式下也没发现控制器,这CPU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