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用三继电器实现不了

楼主(2021-04-02):
各位师傅们,我今天再接单按钮启停线路用三个继电器怎么都实现不了,电路也没问题。把ka3换成km线圈就可以,这个是怎么回事经验不足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电路是没有问题,你实际电路接错了。

网友B:
这电路没问题吗?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单按钮启停呢?

网友C:
就是将电路复杂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我今天再接单按钮启停线路用三个继电器怎么都实现不了,电路也没问题。把ka3换成km线圈就可以,这个是怎么回事经验不足请教大家一下。
触点竞争造成的,这早就说过了,有些人不相信。
当年我在分析该电路的时候曾说过该电路有触点竞争的可能,不能可靠地工作,不适用于实际应用场所,只能供学习实验使用。所以,出现楼主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网友E:
单按钮启停电路是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电路的逻辑基础,搞明白了才能进阶。当然现在主流用PLC,一个SET指令和一个RST指令就能搞定了。你的实物电路确认有按图接,检查过没?
KM需要三组独立的触点(两常开一常闭),K1也需要三组独立的触点(两常开一常闭),K2则需要两常闭一常开。啥子叫独立的触点?一个动触点两个静触点三个螺丝接线端。

网友E: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控制逻辑也是合理的,顺序执行触点不会出现打架,以前也实践过。
按下第一次不松手,能先启动KA2和KM,不松手一直按着KA2就一直吸合(KM不受影响),松了手KA2就回弹了。按第二次,KA1吸合,同时立马关掉KM,但是如果还是不松手继续按着,KA1还是吸合中(KM继续不受影响),等你松手才回弹。
这样单按钮启停的逻辑完成一次控制过程。

楼主:
图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把图上的KM换称KA就用不了。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

网友F:
这个图将命运交给了继电器属性
这个图理论上是避开上图缺点,KM换成KA会不会又不稳定?

网友G:
单按钮电路仅仅适用于PLC,不可用于继电器电路,无论你将电路设置成什么样,最多只能勉强运行,不可能百分百保证可靠。
因为PLC电路中可以在10ms时间内完成扫描及电路转换,而继电器电路每次的动作时间不可能一样,这一次是30ms,下一次是40ms,再下一次又变成50ms,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电路不可能可靠的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把图上的KM换称KA就用不了。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
找有三组独立触点的继电器,比如下图这种,红色正方形方框框选的。

网友H:
继电器13和14脚并上二极管就行了,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表情,我之前弄过一次和你一样的情况,在旧开关电源上拆了三个二极管并在线圈上就可以了。

网友I:
不是PLC,实际使用一个自锁按钮搞定,没有实际使用意义,学习逻辑控制思维还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我今天再接单按钮启停线路用三个继电器怎么都实现不了,电路也没问题。把ka3换成km线圈就可以,这个是怎么回事经验不足请教大家一下。

基本能完成单键启停可靠性稍差一点

网友K:
这个坑我也栽过,去年公司一个电工接一个这样的按钮,怎么也实现不了,于是找到我,我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我自己也接一次,发现不行,触电吸合断开太慢了,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写程序的)认为我接错线了,他自己也接一次,果然还是不行。一个小问题,栽到2个电气工程师,为了挽回颜面,我又加了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才搞定!往事不堪回首呀!

网友K:
回复 网友H:
这样也行!加二极管不是消耗感应电流,保护电路的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D:
老前辈,11楼的说在继电器的13脚与14脚加二极管,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给他发个仿真视频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个坑我也栽过,去年公司一个电工接一个这样的按钮,怎么也实现不了,于是找到我,我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我自己也接一次,发现不行,触电吸合断开太慢了,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写程序的)认为我接错线了,他自己也接一次,果然还是不行。一个小问题,栽到2个电气工程师,为了挽回颜面,我又加了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才搞定!往事不堪回首呀!
那你们不能算是电气工程师.这图你画成与非门,都知道会有竞争的,这是逻辑门的基础知识.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因为学电工课时用的就是1个继电器与2个中间继电器,实践了才知道错在哪里,并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老前辈,11楼的说在继电器的13脚与14脚加二极管,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你觉得可行吗?

有这个可能,但必须找出产生触点竞争的那一个继电器,在其线圈上并上二极管,而且只能用在直流电路上才有效。

当年我在一家港资五金厂打工的时候就遇到过别人设计安装的一台设备上就曾出现触点竞争故障,我就用这种方法临时解决过,但最终还是要从电路设计上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用电容器也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但不从根本(电路设计)上去解决问题,始终都是一个隐患,不知哪个时候老毛病又会发作。

并上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续流作用(原理)使继电器延迟分断,如果并电容器,就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达到继电器延迟释放或者分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给他发个仿真视频好了.

仿真工具是仿真不了触点竞争故障的,就等于PLC编写的程序极少出现触点竞争现象(不是没有,我就曾遇到过)。

网友F:
我认为楼主这个问题不难理解~“我今天再接单按钮启停线路用三个继电器怎么都实现不了,电路也没问题。把ka3换成km线圈就可以”
是将ka3(继电器)换成km(接触器)没错吧

看图,先甩开KM,只看ka1,ka2
按钮按下,k1吸合,k2在没有km情况下是不会吸合的

k1不能可靠吸合显然是k2吸动了,k2动作必须要km动作,km先前使用ka3,其响应与ka1一样,比较快,换成km响应比ka1慢的接触器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将k1,k2前的控制接点a,b换成c接点(转换接点)是不是也能解决?

说并个二极管,并在那个继电器?其作用是保护驱动(这里显然不需要)并产生延迟释放,所以并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给他发个仿真视频好了.

仿真工具是仿真不了触点竞争故障的,就等于PLC编写的程序极少出现触点竞争现象(不是没有,我就曾遇到过)。
如果只看PLC的程序(排除IO),怎么会出现触点竞争,毕竟其工作时按时序进行的

网友L:
受20楼启发,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启动时在按钮还没放开的时候,当km动作比ka1动作速度快的时候导致ka1和ka2出现触点竞争。停止时当km比ka2动作速度快的时候又会导致ka1和ka2出现触点竞争。而接触器继电器的动作速度除本身的原因外,实践使用中很可能因周围环境等因素随机出现细微的差别,甚至出现卡住现象,所以这电路实践使用中应该是不可靠的,不推荐!线圈上并二极管及电容无非是让ka1和ka2其中一个出现断电或者通电时出现延迟动作,从而避免出现触点竞争。但这方法也不靠谱,并错方向估计反而不好,而实践中出现触点竞争的你很难控制,今天可能它比它快,明天可能就反过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并个二极管,并在那个继电器?其作用是保护驱动(这里显然不需要)并产生延迟释放,所以并二极管有用吗?

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吸引线圈上并上二极管,在线圈断开的一瞬间,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压(电流)会通过二极管,由此在线圈中也同样会有电流流过,这叫续流现象,二极管的作用也被称为续流二极管,利用这短暂的续流现象使继电器的触点延迟释放。

这种用法只能用于直流控制电路,同时也要找准是哪一个继电器产生触点竞争,还要知道是释放竞争还是吸合竞争。

这种用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经常使用,2008年在珠三角的某一家港资五金工厂打工的时候也用过这种方法处理过因电路设计产生触点竞争现象的设备故障处理。

产生触点竞争主要是电路设计人员要不是经验不足就是有些人认为电路越简单就越好、越可靠,没有考虑到这种触点竞争具有隐藏性,不是能够马上发现的,有些用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故障才显现。这我在我从事几十年的电工维修作业中遇到过不少此类故障。

我们就以下图的具有点动/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电路来说,如果你使用第二张图中具有速断功能的按钮,你分分钟会由点动变自锁,除非你改用机械式(非速断型)按钮,又或者在线圈两端并上二极管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并个二极管,并在那个继电器?其作用是保护驱动(这里显然不需要)并产生延迟释放,所以并二极管有用吗?

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吸引线圈上并上二极管,在线圈断开的一瞬间,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压(电流)会通过二极管,由此在线圈中也同样会有电流流过,这叫续流现象,二极管的作用也被称为续流二极管,利用这短暂的续流现象使继电器的触点延迟释放。

这种用法只能用于直流控制电路,同时也要找准是哪一个继电器产生触点竞争,还要知道是释放竞争还是吸合竞争。

这种用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经常使用,2008年在珠三角的某一家港资五金工厂打工的时候也用过这种方法处理过因电路设计产生触点竞争现象的设备故障处理。

产生触点竞争主要是电路设计人员要不是经验不足就是有些人认为电路越简单就越好、越可靠,没有考虑到这种触点竞争具有隐藏性,不是能够马上发现的,有些用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故障才显现。这我在我从事几十年的电工维修作业中遇到过不少此类故障。

我们就以下图的具有点动/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电路来说,如果你使用第二张图中具有速断功能的按钮,你分分钟会由点动变自锁,除非你改用机械式(非速断型)按钮,又或者在线圈两端并上二极管试试。

老兔子师傅介绍的很到位,你给的点动图按钮很有讲究,单从图看能实现点动,但按钮不是机械式的一按就自锁了,用在交流接触器上也会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并个二极管,并在那个继电器?其作用是保护驱动(这里显然不需要)并产生延迟释放,所以并二极管有用吗?

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吸引线圈上并上二极管,在线圈断开的一瞬间,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压(电流)会通过二极管,由此在线圈中也同样会有电流流过,这叫续流现象,二极管的作用也被称为续流二极管,利用这短暂的续流现象使继电器的触点延迟释放。

这种用法只能用于直流控制电路,同时也要找准是哪一个继电器产生触点竞争,还要知道是释放竞争还是吸合竞争。

这种用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经常使用,2008年在珠三角的某一家港资五金工厂打工的时候也用过这种方法处理过因电路设计产生触点竞争现象的设备故障处理。

产生触点竞争主要是电路设计人员要不是经验不足就是有些人认为电路越简单就越好、越可靠,没有考虑到这种触点竞争具有隐藏性,不是能够马上发现的,有些用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故障才显现。这我在我从事几十年的电工维修作业中遇到过不少此类故障。

我们就以下图的具有点动/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电路来说,如果你使用第二张图中具有速断功能的按钮,你分分钟会由点动变自锁,除非你改用机械式(非速断型)按钮,又或者在线圈两端并上二极管试试。

老兔子师傅介绍的很到位,你给的点动图按钮很有讲究,单从图看能实现点动,但按钮不是机械式的一按就自锁了,用在交流接触器上也会这样……
@老兔子
你说老兔子介绍到位,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点动电路?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已经搞明白了,二极管并在ka3上,缓释ka3触点,解决停止时ka3释放快于ka2,使ka2不能自保的问题。

您给的这个点动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并个二极管,并在那个继电器?其作用是保护驱动(这里显然不需要)并产生延迟释放,所以并二极管有用吗?

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吸引线圈上并上二极管,在线圈断开的一瞬间,线圈所产生的感应电压(电流)会通过二极管,由此在线圈中也同样会有电流流过,这叫续流现象,二极管的作用也被称为续流二极管,利用这短暂的续流现象使继电器的触点延迟释放。

这种用法只能用于直流控制电路,同时也要找准是哪一个继电器产生触点竞争,还要知道是释放竞争还是吸合竞争。

这种用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经常使用,2008年在珠三角的某一家港资五金工厂打工的时候也用过这种方法处理过因电路设计产生触点竞争现象的设备故障处理。

产生触点竞争主要是电路设计人员要不是经验不足就是有些人认为电路越简单就越好、越可靠,没有考虑到这种触点竞争具有隐藏性,不是能够马上发现的,有些用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故障才显现。这我在我从事几十年的电工维修作业中遇到过不少此类故障。

我们就以下图的具有点动/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电路来说,如果你使用第二张图中具有速断功能的按钮,你分分钟会由点动变自锁,除非你改用机械式(非速断型)按钮,又或者在线圈两端并上二极管试试。

老兔子师傅介绍的很到位,你给的点动图按钮很有讲究,单从图看能实现点动,但按钮不是机械式的一按就自锁了,用在交流接触器上也会这样……
@老兔子
你说老兔子介绍到位,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点动电路?
新手或者在没有空间位置的情况,想着用启动按钮开机,停止按钮关机加点动,在图上看确实能实现,实际上测试,有的按钮可靠实现,有的按钮有时能实现点动,有时会自锁住,理论联系实际测试,动手思考,没有问题吧!

网友M:
k2线圈(24vdc)俩端要接个电容或者反接一个二极管,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

网友M:
回复 网友D:
k2线圈(24vdc)俩端要接个电容或者反接一个二极管,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

网友M:
回复 网友H:
k2线圈(24vdc)俩端要接个电容或者反接一个二极管,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这个二极管实现功能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已经搞明白了,二极管并在ka3上,缓释ka3触点,解决停止时ka3释放快于ka2,使ka2不能自保的问题。

您给的这个点动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这个电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设备中很常见,因为那个年代的按钮全部都是如下图中那种没有速断功能的机械式按钮,所以很难出现触点竞争现象。

所以,当出现了具有速断功能的按钮出现以后才出现触点竞争现象。

电路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按钮的选型上,这种电路不能选用具有速断(速动)特性的按钮。

这个电路我仅画出点动部分,其实完整电路还要在自锁触点支路并上一个并上一个常开按钮以用作启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仅画出点动部分,其实完整电路还要在自锁触点支路并上一个常开按钮以用作启动

重点

作为触点,还有开闭闭合,闭点稍后断开的,即开闭点有同时闭合状况,这都属于特殊开关,选型问题,与前边说的竞争还不在同一范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k2线圈(24vdc)俩端要接个电容或者反接一个二极管,才能实现单按钮启停
直接并电容不好吧---不烧保险?
并二极管可能行,续流是ka2开点能闭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仅画出点动部分,其实完整电路还要在自锁触点支路并上一个常开按钮以用作启动

重点

作为触点,还有开闭闭合,闭点稍后断开的,即开闭点有同时闭合状况,这都属于特殊开关,选型问题,与前边说的竞争还不在同一范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我仅画出点动部分,其实完整电路还要在自锁触点支路并上一个常开按钮以用作启动

重点

作为触点,还有开闭闭合,闭点稍后断开的,即开闭点有同时闭合状况,这都属于特殊开关,选型问题,与前边说的竞争还不在同一范畴吧。

哦 是您说“下图的具有点动/自锁功能的按钮控制电路”,没咂摸出如何一个按键完成点动/自锁功能。

如果说该电路触点竞争问题,就似楼主将KA3改为KM问题就解决了,您这也一样---触点开关(型号)就不同嘛。
您不会只给人家电路图不给器件列表吧,那样布线完成不能用算谁的错?
您这属于特殊开关,还贵呐,一般采购不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