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磁导航循迹算法

楼主(2021-04-02):
哪位做过AGV磁导航的循迹算法,就是AGV根据磁条位置做差速运动如何转弯,不知道算法具体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看树莓派做的小车,里面的程序开源的

网友B:
现在有专用模块了,直接选择转弯方向,内部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