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1-04-02):
不过是个星角启动  看下太不麻烦了吧

网友A:
没见开关电源却使用了24VDC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换回4P就行了

网友C:
看来图纸就没标坐号,接线员习惯接8脚了,谁知你有钱弄来个14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换回4P就行了
改下线不花钱还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图纸就没标坐号,接线员习惯接8脚了,谁知你有钱弄来个14脚
看这个电柜不是新做的,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可能有人为了发贴,故意换的8脚继电器

网友D:
遇到过底座内弹片接触不良的故障  故障现象时有时没有    也是查了  好久   才找到

网友E:
设备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