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个开关电源

楼主(2021-04-02):
谁有闲置不用的5安直流24伏开关电源用十几个

网友A:
网购把,我修监控系统用十个八个12V5A的电源都是网购的足安,不敢挑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购把,我修监控系统用十个八个12V5A的电源都是网购的足安,不敢挑太便宜的。
推荐一下 谁家的可靠  截下图我看看  谢谢

网友B:
闲置还10多个,那不是有钱撑的
先说你多少钱要,或有人找你

网友C:
开关电源,明纬的不错呀,淘宝上大把

网友D:
一般都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电源质量好多了

网友E:
我单位现在都采用LRS系列的,比较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购把,我修监控系统用十个八个12V5A的电源都是网购的足安,不敢挑太便宜的。
推荐一下 谁家的可靠  截下图我看看  谢谢
12V手上没有,就用了5V的拍照,光电转换器(光纤收发器)供电用的。

网友F:
个人手上不会屯这个吧,还是上网看看吧

楼主:
拼多多  24伏6.25安  26元一个1  咋样  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