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控件未启动

楼主(2021-04-03):
wincc运行后,脚本C不可用,双击打开全局脚本显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脚本控件未启动。请检查是否已启动了WinCC。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杀毒软件误删除了吧!

网友B:
没文件?
还是禁用了全局脚本?
贴图说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开全局脚本就会弹出这些,VB脚本没有影响,用C编写的弹出画面的脚本,有些没有影响,只有固定的几个点击后会出现问题。而且,这几个以前也用过没有问题,区别是我另存为一份后就出现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