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3):
请问
我在现场用一个PLC(st20)做主站通过modbus控制10个变频器,需要读频率和电流,写频率。
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10个变频器一起开机,PLC可以往变频器里写数据,但是PLC读取变频器的数据很慢,或者直接读不出来。
但是把开机变频器数量控制在小于10个的时候(任意9个都可以),读和写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自己那一步做的不到位。请大佬指正。十分感谢。
ps
1变频器是本地的一个品牌

楼主:
10个变频器一起开机时,能读出数据的变频器是固定的,每次都是那两三个,其他的都不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我在现场用一个PLC(st20)做主站通过modbus控制10个变频器,需要读频率和电流,写频率。
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10个变频器一起开机,PLC可以往变频器里写数据,但是PLC读取变频器的数据很慢,或者直接读不出来。
但是把开机变频器数量控制在小于10个的时候(任意9个都可以),读和写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自己那一步做的不到位。请大佬指正。十分感谢。
ps
1变频器是本地的一个品牌
程序拿出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我在现场用一个PLC(st20)做主站通过modbus控制10个变频器,需要读频率和电流,写频率。
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10个变频器一起开机,PLC可以往变频器里写数据,但是PLC读取变频器的数据很慢,或者直接读不出来。
但是把开机变频器数量控制在小于10个的时候(任意9个都可以),读和写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自己那一步做的不到位。请大佬指正。十分感谢。
ps
1变频器是本地的一个品牌
程序拿出来,分析一下。
程序没在身边,明天我补充在这个帖子里。
谢谢肯给予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er6JHCvvKyzZS8lkTEamw
提取码:2333
程序的云盘地址,谢谢大佬

网友B:
没自己写过通讯,只是看过485通讯用的485接口,modbus协议不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485是物理接口,modbus是协议,能在485上走的协议多着呢

网友C:
同一个从站的读的时候可以一下读完啊,不用分两次读吧。你这通讯线缆长度大概多少??可能出现终端电阻不匹配

网友D:
波特率设高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程序没什么问题,只是程序这样写好像太理想化了,若有一个站有问题或者读写不了,会影响到程序向下运行。
你可以在每一个通讯完成的段,写一个强制复位到下一段的程序,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F:
提高通讯速率,增加modbus网关 (便宜)精简程序 抗干扰 网关可以很方便找到哪里问题

网友G:
定时器轮询吧,简单可靠,两端加好终端电阻,做好屏蔽没问题的

网友H:
你把MBUS_CTRL的Timeout的值改大一点试试,从50改成500或100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