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04):
请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一列小孔是干嘛用的

网友A:
万用表量下左右是不是通的;

网友B:
猜测是检测用的,用表量一下,它与左侧接线的孔是否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检测用的,用表量一下,它与左侧接线的孔是否通的
如果真是那样,设计的比较人性化。

网友D:
我都是螺丝刀戳黄色部分插线的。

网友E:
应该是方便测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