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传感器?传感器怎么用?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4-04):
新来一个工厂。图像传感器还是照相传感器?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接触器上面背了一个小盒子是什么?抗干扰模块吗?还是保护线圈的。

网友A:
第一张就是个普通的奥托尼克斯光电开关而已;不要想的那么高大尚;

网友B:
接触器上面与线圈并接的应该是阻容吸收。网上搜索叫浪涌保护器

网友C:
第二张图,并联在线圈上,反向吸收保护,直流控制电路常见,保护线圈控制电路

网友D:
奥托尼克斯 BYD50-DDT 光电开关传感器
LS产电 浪涌抑制器 AS-12M

网友E:
提个建议,其实可以先百度一下,能够提高自己收集资料的能力。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的ZGG40-385(3+1)r云南中光的浪涌!图二这个浪涌没见过!

网友G:
奥托尼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