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转换失败

楼主(2021-04-04):
cad电气图纸,使用2018cad.转换PDF后,中文注释及部分文字无法显示(电路图显示齐全),该怎么办?

网友A:
使用PDF打印机,没有就下载安一个

网友B:
图纸不大的话也可以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大的话也可以截图。
这是好主意。但是格式转换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大的话也可以截图。
这是好主意。但是格式转换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cad格式的字体不一定是pdf能够识别的,如果都是ttf字体格式感觉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我的2006都自带pdf格式输出。打印那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