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04):
请教大家,plc,电缸,机械手的电池一般在停电后,能维持多长时间,一般能维持两天吗

网友A:
所知道的plc用电池,电脑BIOS电池,触摸屏内用电池,正常情况下都是五年以上甚至十年才会没电。几天就没电肯定有件坏了。如果是长时间不用,搁置,最少应该是几个月才会没电。

网友B:
如果是记忆数据的电池,大多数都有几年的寿命,就连S7-200的电池卡容量超小,新的换上断电也可以保持半年;
如果你是想问电池没电了之后断电的话还能保持多久,那你想的2天就太乐观了;

网友C:
可能就在你刚断电,它报警没电了,你还想着先前实验断电一周程序还在,结果再开工悲催了。
做好程序数据备份比严苛电池保险。
具体新电池多久要换看手册,每个设备有不同。

网友D:
一般都不止两天的,至于具体多长的时间要看对应的手册

网友E:
电池在设备持续通电时寿命10年以上,但是设备长时间不通电的话,搞不好新电池维持不了一年!!
电池用在那种每天都断电的设备(很多国内公司都是每天断电的)

网友F:
经常断电一年左右

网友G:
电池正常使用几年没问题,但也和使用环境有关系,且通常电池是不保修的。

网友B:
在设计程序时,就应当利用PLC内的电池电压低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来驱动一个外围指示灯报警,或有触摸屏的话在屏上弹出要更换电池的信息;
正常情况下,从第一天PLC电池电压过低报警,10天内更换电池程序还是可以保住的;
但大多做的都不正规,都是电池电压完全放了程序已经丢了机器不能开机了才想起来换;

网友H:
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几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