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4):
实验目的
1.验证普通继电器能否实现单按键可靠启停
2.简化电路,使用普通两组触点继电器
使用PLC代替按键自动测试

时间间隔,“按键时间”随意调整,没发现误动作

这是简化后的电路图

在没有二极管情况下,KA3可以启动,但却断不开,分析是KA3 断开动作快于KA2 吸合时间,加入二极管后问题解决。

网友A:
用交流继电器试试效果不同哦。

网友B:
实践论证过最有话语权……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继电器试试效果不同哦。
目前手里没有交流继电器,更没有电阻电容。
你可以说说结果咋不同

网友C:
ka2常闭触电先于常开断开,还没有自保,就已经失电,按键按压时间远远大于ka动作时间,最终表现为断不开。交流ka1.2用中间继电器,ka3用km接触器。这个触电竞争问题,书上都是有讲到的,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继电器试试效果不同哦。
目前手里没有交流继电器,更没有电阻电容。
你可以说说结果咋不同
交流偶尔出现竞争情况,直流最明显了,并上二极管几乎没有竞争情况。交直流我都接过,并在机床上使用。当时使用DC24V,接好线一直不行,对了好几遍电路都没错,直到并上二极管后解决问题,多花费近一个小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2常闭触电先于常开断开,还没有自保,就已经失电,按键按压时间远远大于ka动作时间,最终表现为断不开。交流ka1.2用中间继电器,ka3用km接触器。这个触电竞争问题,书上都是有讲到的,也是这么用的。

是这么的道理

为什么用KM能解决?KA就不行
数据说话
停止操作时,ka2经ka3吸合点,ka1闭点得电
ka2闭点断开,ka3由于ka2闭点断开而失电,ka2的开点在吸合过程中,由于ka3原吸合的开点断开(<20ms),ka2这个吸合时间<20ms(MY资料查得)
正是这20ms的时间差,使得ka2不能完成开点吸合自保
ka1又再次被吸合--因为按压时间>吸合时间+释放时间

按此推论,将PLC中TIM指令改成TIMH(10ms单位)
经过试验(拆掉二极管)
触发时长控制在2-3(20-30ms)都能正常工作,设置1(10ms)及4(40ms)都失败
再装上二极管10s都没问题,装上二极管后延迟时间未知,应该大于20ms吧

交流ka1.2用中间继电器,ka3用km接触器。
楼上网友说:交流偶尔出现竞争情况,那就是有bug
1楼网友说:用交流继电器试试效果不同哦。

那么看看接触器的响应时间,已施耐德为例
LC1D09M7C:动作时间 12...22 ms 闭合  4...19 ms 分断
LC1D32M7C:动作时间 12...22 ms 闭合  4...19 ms 分断
LC1D80M7C:动作时间 20...35 ms 闭合  6...20 ms 分断
LC1D65M7C:动作时间 20...26 ms 闭合  8...12 ms 分断
.......
分断时间都很短,如果书上说ka+km OK (没有使用阻容器件)
那他用的km就是早期的接触器,比如欧姆龙停产的J7AN(2013年停产)
或者是运气好,或出现“交流偶尔出现竞争情况”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继电器试试效果不同哦。
目前手里没有交流继电器,更没有电阻电容。
你可以说说结果咋不同
交流偶尔出现竞争情况,直流最明显了,并上二极管几乎没有竞争情况。交直流我都接过,并在机床上使用。当时使用DC24V,接好线一直不行,对了好几遍电路都没错,直到并上二极管后解决问题,多花费近一个小时时间

看问题出现在那个阶段就好分析
我改换电路后,接上线,发现问题出在不能断开ka3阶段,直接找ka2为什么不吸合,分析是ka3触点断开快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