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爆熔芯

楼主(2021-04-05):
一台0.8kw交流电机,配有直流能耗制动,但很长时间没接制动,现在恢复制动后,使用两三天就爆交流主电路熔芯。电机正常点动正转反转,工作电流1.5A,松开按纽即有2s制动,不知道交流熔芯为什么常爆,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图似乎画错了。
应该是这样合理吧,然后加个大电容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不是应该配套16A 的熔断器么

楼主:
图无错误,按你的画法,始终通直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配套16A 的熔断器么
为什么说有要16A熔芯

网友C:
你制动器是380V还是 DC60V的啊

网友D:
制动电路应该与运行电路互锁,只有在停止运行后(KM1、KM2断开),制动电路才能接通。虽然你说KM1、KM2与KM3有连锁,但在你提供的图中并未体现。

而且在制动电路接通时,还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延时(接通),时间过短,容易发生电弧短路(与主电路),也就是说容易烧熔芯。

网友E:
缺控制电路,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动电路应该与运行电路互锁,只有在停止运行后(KM1、KM2断开),制动电路才能接通。虽然你说KM1、KM2与KM3有连锁,但在你提供的图中并未体现。

而且在制动电路接通时,还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延时(接通),时间过短,容易发生电弧短路(与主电路),也就是说容易烧熔芯。
控制电路没画,但该有的联锁都有。KM1KM2上安装空气延时头,停车后有2s制动时间

网友D:
我说的是电机停止后的延时,比如说,在电机完全停止1秒后,此时再接通制动,该延时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炸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电机停止后的延时,比如说,在电机完全停止1秒后,此时再接通制动,该延时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炸保险。
完全停止了还需要制动吗!?不过,我会将熔芯放大些试试,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F:
感性负载不建议用熔断器 要用小型断路器 参照本案例 用正泰编号NXB3P-D6A 其它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是制动时爆呢还是正常使用时爆呢,制动时主电路已断开

网友H:
保险管烧毁分两种,一种是爆炸式的烧毁(爆熔),一种是普通的熔断(玻璃管管壁没有飞溅痕迹)。
既然会爆熔,那么就应该考虑电路有地接,有短路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