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5):
现在使用PLC通过MODBUS与台达的B3伺服通信,伺服采用pr模式控制,PLC通过MODBUS来向伺服的位置寄存器,速度寄存器发送数据,并要读回编码器的值。请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吗?台达那边的参数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先看看手册了解一下,再针对性的提问比较好,另外你PLC的具体型号是?

参数设置看P3组参数,

MODBUS在第9章

网友B:
一定要多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