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5):
。。。。。。国产的有哪些 ? 进口的有哪些 ? 。。。麻烦用过的师兄推荐一下。

           节后可能有项目要用到,所以提前发帖子想了解一下 。

           先谢过 。

网友A:
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品牌都有支持485RTU的,你这样问太笼统了

讲一下具体要求,比如要什么功能、安装尺寸、价位。

网友B:
国产的智能温度控制器都具有485通信功能。如虹润,安东,金立石,百特,宇电(要V8.0以上)。

网友C:
这个现在都是基本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品牌都有支持485RTU的,你这样问太笼统了

讲一下具体要求,比如要什么功能、安装尺寸、价位。

。。。。  就是用于PID温控,然后用485通讯连接到PLC,
          然后在HMI这头可以设定温度,显示温度。尺寸嘛。。当然小
          巧一点好。

          温控器的品牌确实多,就是想用过的师兄推荐一下好用可靠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品牌都有支持485RTU的,你这样问太笼统了

讲一下具体要求,比如要什么功能、安装尺寸、价位。

。。。。  就是用于PID温控,然后用485通讯连接到PLC,
          然后在HMI这头可以设定温度,显示温度。尺寸嘛。。当然小
          巧一点好。

          温控器的品牌确实多,就是想用过的师兄推荐一下好用可靠的品牌。

我用过的台达DTA系列觉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品牌都有支持485RTU的,你这样问太笼统了

讲一下具体要求,比如要什么功能、安装尺寸、价位。

。。。。  就是用于PID温控,然后用485通讯连接到PLC,
          然后在HMI这头可以设定温度,显示温度。尺寸嘛。。当然小
          巧一点好。

          温控器的品牌确实多,就是想用过的师兄推荐一下好用可靠的品牌。

我用过的台达DTA系列觉得还不错

   多谢 。。。 资料已下载,学习中。

网友D:
欧姆龙的也有

网友E:
宇电考虑下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回复。

网友F:
用PLC485和温控器通讯的我见过,楼主这直接用触屏的485和温控器通讯,这个能行吗,触摸屏的支持485RTU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PLC485和温控器通讯的我见过,楼主这直接用触屏的485和温控器通讯,这个能行吗,触摸屏的支持485RTU

很多触摸屏都支持MODBUS RTU,其实如果只是设定和显示温度直接跟触摸屏通讯更好。

网友G:
我自己用的是宇电的516E7,E7的可以按装到导轨上。RTU支持03/06码。如果和触摸屏直接通讯,使用它的AIBUS协议比modbus-rtu方便。如果使用rtu,OMRON的温控表比较方便

网友H:
带pid的温控表不便宜,不如直接用plc模拟量

网友I:
淘宝随便搜索出来温控器都可以选配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