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箱怎样

楼主(2021-04-06):
个人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A:
又省力一个底板。容易从后面漏水,电箱多数都是挂在墙上的,房子最容易漏水的地方就是墙边。

网友B:
如果是室外,长时间密封橡胶老化了会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室外,长时间密封橡胶老化了会不会漏水?

室外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安装比较方便,这两天逗音上经常看到

网友D:
这个箱子做的确实很漂亮

网友E:
只适合器件少的小箱子,超过一米五高的中大箱子就不好弄了。

网友F:
有点不太符合防水要求,小电箱装起来倒是挺方便的。

网友G:
这个箱子确实接线时很方便。

网友H:
没有多少优点加工比较复杂,拿出底板接线费事差不多,底板在配电箱内时操作空间也差不多。

网友I: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室内箱可以用,组装挺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