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6):
有一个小型容器,直径300mm,高度350mm,上盖可以拿开,上盖和容器本身使用密封垫密封。容器内部放固体样块后抽真空,然后加水到一定刻度后再次抽真空。想寻找一种水位检测传感器,可以是模拟信号输出,开关量信号也可以使用。  传感器安装方式需要密封良好
   不知大家有没有试用过这种小型传感器

网友A:
用电极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谢谢

网友B:
杭州米科我们有用他们的产品,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用,你可以淘宝搜

网友C: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容器上钻个孔,放个塑料棒进去,塑料棒上在钻个孔放个铁棒或者不锈钢棒,铁棒上面引一条线出来,罐体接负极,引出线可以直接接PLC或者用个固态继电器转换。塑料棒与铁棒也可以用螺纹连接。

网友A:
像火花塞,不是火花塞
高温高压都不怕

网友D:
搜一下蒸汽发生器电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找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容器上钻个孔,放个塑料棒进去,塑料棒上在钻个孔放个铁棒或者不锈钢棒,铁棒上面引一条线出来,罐体接负极,引出线可以直接接PLC或者用个固态继电器转换。塑料棒与铁棒也可以用螺纹连接。
这也行?我试试,不过这种自制的密封性能不太好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燃烧器的粒子探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像烧嘴的点火电极和粒子探针(火焰检测)

网友A:
你看到的那是接线部分,电极在下边
与六楼的图片显示及似,只是电极一个固定长度,一个可按需连接长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固定位置的话,容器上钻个孔,放个塑料棒进去,塑料棒上在钻个孔放个铁棒或者不锈钢棒,铁棒上面引一条线出来,罐体接负极,引出线可以直接接PLC或者用个固态继电器转换。塑料棒与铁棒也可以用螺纹连接。
这也行?我试试,不过这种自制的密封性能不太好整
你也可以直接买5、6楼提供的那种,这种只需在容器上装个孔就搞定了。
至于密封性的问题,螺纹贴近容器的边上缠几圈生料带就可以了。这个我是有实际经验的,公司做了一个加热水箱,发热管接线柱是要在水箱外面的,厂家配了什么专用的密封垫密封胶都不好使,后来我就生料带搞定的。

网友E:
买个火花塞在你需要的高度钻孔攻牙安装就得了,至于电路,网上买成品

楼主:
找了一个上海的产品,按需定制。谢谢大家的意见和推荐

网友F:
用火花塞做导电性液体检测?金属腐蚀后产生的金属离子污染不会影响产品就可以,这种在半导体生产行业是行不通的

网友E:
回楼上话
人家题目是物料泡在容器的水里面,需要检测水位,题目暂时没给出其他的附加测量条件,用电流测量感应测量也可以算是比较简单方案,如果有其他附加条件就必须考虑进去,做其他选型方案

网友G:
直接来个非接触式的贴外面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来个非接触式的贴外面不可以吗?
最先看到的就是外贴的产品介绍,感觉它应该价格较高,没再仔细看。找了一个电极式式的,定制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直接来个非接触式的贴外面不可以吗?
要先了解容器材料,壁厚

网友H(2021-09-27):
回复 网友B:

网友I(2022-01-26):
开关量的测量简单。
如果要求是模拟量,则需要差压变送器测量,分别在气测和水侧两个引压管接到变送器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