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6):
求助,我现在用三菱伺服三菱电机带同步带时,会在低速时出现抖动。
驱动器和电机型号号:MR-JE-70A+HG-KN73J-S100
问题描述:在使用PLC发脉冲控制驱动器时,速度在200mm/s以下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抖动,在速度大于200以后抖动明显减轻或没有抖动了。
另外,奇怪现象:在使用三菱的伺服调试软件MR-Configurator2调试时,使用测试运行的JOG运行时,低速基本上也没有抖动的。
刚才给三菱400技术打电话时,说明情况后让调整增益,把模型环增益PB07和速度环增益PB09都调整小。
而又给卖同步带模组的技术打电话,是要把模型环增益PB07调大,把速度环增益PB09调小。这下把我搞懵了,要听谁的?我都试了一下,基本上没什么用的,还是抖动。我现在的参数如下。

楼主: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工程师给指点一下吧。等!

网友A:
不是有一键自动调整的吗?用那个试试。。

网友B:
自动调整,低刚性试试。

网友C:
同步带1:1没减速机直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空间不足,没法自整定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机选的大,没有减速机

楼主:
今天下午试了半天的参数,差不多了,基本上能凑合着用了。

网友D:
JOG 模式与PLC发脉冲控制 伺服执行的模式不同,所以使用测试运行的JOG 调出来的结果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所感觉呀,到底哪里不同?jog模式的参数能看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jog模式是可以的,但是jog的参数是看不到的。

网友E(2021-05-10):
用同步带就要上减速机~除了你用速度控制模式定位精度不要求可以用
不然你怎么调都没什么用,就算调可以了一阵时间又会出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