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空开用什么接线端子的问题

楼主(2021-04-06):
就是像这种空气开关接线两端,标准的做法是用什么类型的端子呢?Y型还是其他的型号?还是说可以不用端子直接把线往上一接就行了。因为我在接线时候会遇到各种不同型号的线径,在结合自己有的材料有什么用什么。在这里就是想问明白标准的做法是用哪种类型的。唉。

网友A:
这种空开我们都不用接线端子,直接上。

网友B:
我们这里是低于等于6平方用U型, 10平方及以上上锡直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是低于等于6平方用U型, 10平方及以上上锡直接上。
感觉上锡最不靠谱,因为接触点发热容易氧化……

网友C:
单根bvr软线用针型的比较方便……

网友D:
上面的冷压插片端子可以的,空开和接触器、中继用U型预绝缘端子,但是你要注意线径,根据线径选择端子型号,最重要的是选对压线钳。

网友E:
c45 鸭嘴端子

网友F:
要用的话就是用插片式冷压端子。

网友G:
我都是用的管型端子

网友H:
要么不用端子,要么用鸭嘴端子,我看过一些德国的设备空开也不压端子,因为空开端子槽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空间,拉紧后就能很好的连接了

网友I:
我们都有,有U型、压针、压舌。不同具体要看不同线径。

网友J:
C45鸭嘴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