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6):
永宏外部中断,遇见色标下降沿发出中断。
但是速度一快,停止的位置就有1-2个mm的误差,速度慢点只有0.5mm左右
速度超过6m/min误差1-2mm
速度3m/min误差0.5左右
感觉我这6m/min的速度也不快啊,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建议上升沿中断,并可以设定色标长度方便调整

网友B:
停止方式是什么?机械上能反应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y7作为条件让他停止或者开始发脉冲。
有个5ms的加减速设定,可能跟这个有关,导致走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色标长度在材料上不是固定好的多长吗,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y7作为条件让他停止或者开始发脉冲。
有个5ms的加减速设定,可能跟这个有关,导致走不准
机械上没用刹车?运动的惯性肯定和速度有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色标长度固定值,进入色标范围减速进入爬行速度直至色标尽头停止脉冲或刹车,另外设备惯性大不大,制动方式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