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1-04-06):
触摸屏不知道出故障还是怎么了,昨天开始就一直和电脑通讯不上,网线连接,我把之前可以用的程序再下载到屏幕中就一直通讯失败,屏幕会跳画面并且每过一短时间就自动重启,不知道哪里的故障,求助。

网友A:
看介绍主板坏的面大。如果还有同型号的坏屏或者好屏可以拆开互换件试试。如果没有就送修吧或者买新的。现在的板子都是贴片焊接,没有合适的工具真的很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造成主板出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昨天好像就和欧姆龙plc连接了一下,RS232连接

网友B:
带电插的232口吗?正常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C:
可能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D:
尽量不要带电插拔通讯端口,断电不费事,否则费人民币

楼主:
我给恢复出厂设置再下载就正常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