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7):
 笔记本Win10安装GX works2提示  启用.NET Framework 3.5功能,
程序和功能  打开该功能 又提示windows找不到完成请求的更改所需的文件。
请问该怎么操作?
电脑越高级 为啥兼容性越差

楼主:
NET Framework 3.5(包括.net2.0和3.0)无效,因此无法安装GX Works2.
请在控制面板的[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中启用[NET Framework 3.5(包括.net2.0和3.0)]后,再次安装GX Works2.
需通过Windows Update下载所需文件

网友A: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dotnet/framework/install/dotnet-35-windows-10
这个地方下载安装.或者:
dism.exe /online /enable-feature /featurename:NetFX3 /Source:某地方:\sxs

网友B:
关键是重装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记得,删注册表才能重装得上,唉,麻烦

网友C:
直接 控制面板→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勾选.NET Framework 3.5(包括.NET2.0和3.0) 点下确定后就自己更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宝25块钱远程控制搞定,有几个地方要设置的updat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25块钱远程控制搞定,有几个地方要设置的update
非正系统通病,很多所谓的"精简",对工作用电脑其实并不是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25块钱远程控制搞定,有几个地方要设置的update
非正系统通病,很多所谓的"精简",对工作用电脑其实并不是好处。
但是正统系统,经常在我这种菜鸟手下就莫名的被非正统了。还有就是版本的问题,再就是那个自动升级的恼火~~~~~
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系统。

网友D:
做工控,首选是安装正版纯净版操作系统,那些所谓的旗舰版之类都是删除部分功能的,安装工控软件往往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年前买的新的联想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