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设计缺陷

楼主(2021-04-07):
单位采购了两台加工中心,控制主板上采用了一个底座焊在底板上继电器控制全台机床24V电源的继电器,其中一台不到一个月,继电器底座因为接触不好发热坏了,厂家来换了主板,我把照明灯这一路外加了一个继电器,电源不经过主板,现在一直在用,没出问题,另外一台因为没出问题,我没改,结果一年多了,出保修期了,多次出现各种小问题,发现都是继电器底座接触不好引起的,接口不良发热,底座焊接处不行了,电话厂家,说更换需要3000元,领导心疼钱呀,我现在直接把24电源跳过继电器,总开一上电,系统自动打开,相信故障点一定会少点……

网友A:
为了显得高大上而已,一点不实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没问题的,只是质量太差了,插脚弹性不好,也没有镀银或镀金。这就是有的PLC端子能卖好几百的道理。

网友C:
做工太差了,这种厂家估计走不远

网友D:
这个设计还真是设计垃圾,都发热这么大,难道不能再另外配套一个过度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还真是设计垃圾,都发热这么大,难道不能再另外配套一个过度板么
对呀!估计就是方便他们自己配线而已,还不如外部加个接触器控制开关电源进线来的实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元器件质量问题,在转接板上设计时没考虑到插脚发热影响,至少本人遇到的类似问题都是因为存在较大接触电阻引起的,电气触点本身很少拉弧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元器件质量问题,在转接板上设计时没考虑到插脚发热影响,至少本人遇到的类似问题都是因为存在较大接触电阻引起的,电气触点本身很少拉弧损坏。
关键是上面这么多输入输出的线,而且大多不是插拔的接插件,拆下来换一个底座都费事,三个开关电源输入全部经过继电器,还不如外部用接触器控制开关电源电源进线来的实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元器件质量问题,在转接板上设计时没考虑到插脚发热影响,至少本人遇到的类似问题都是因为存在较大接触电阻引起的,电气触点本身很少拉弧损坏。
关键是上面这么多输入输出的线,而且大多不是插拔的接插件,拆下来换一个底座都费事,三个开关电源输入全部经过继电器,还不如外部用接触器控制开关电源电源进线来的实在……
集成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小型化,但是看看控制柜好像也不小,感觉在转接板上集成这种传统电磁继电器没意义,可用小型SSR固态继电器

网友F:
这些问题厂家肯定是知道的,不改进就是要后期服务费。

网友G:
这个还真奇葩了嘛,后面的都用的一体式继电器,为什么前面就不用呢,故意的

网友H:
座质量不好

网友I:
I/O 板,一个信号单一输出有人喜欢设计光耦加可控硅输出,多组的还是继电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真奇葩了嘛,后面的都用的一体式继电器,为什么前面就不用呢,故意的
整台机器用了三个开关电源,它这个用了四组的继电器,其中一组是面板开关机带信号指示灯用,另外三组分别控制三个开关电源的正极输入,从多次的故障情况看,这种设计十分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座质量不好
座质量不好是肯定的,我觉得它是为了批量生产,方便配线工配线,从稳定角度来说设计的不合理,关键是接插件大部分是不能插拔的,换板子或者换继电器座不是一般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I/O 板,一个信号单一输出有人喜欢设计光耦加可控硅输出,多组的还是继电器方便
它这个小继电器都是可以更换的,关键没考虑到底座坏了维修也是很麻烦的……光耦加可控硅如果质量不好坏一个,它这样配线,维修也麻烦……

网友C:
设计这个玩意估计就没有想过后期维修,直接换版的套路,恶心至极,这种公司应该淘汰

网友H:
回复 楼主:
基板多厚6-8mm?还就是普通的?
管脚特殊处理了没有?

有机会观摩一下ABB使用的基板,及管座引线
主要还在座使用了劣质产品----“继电器底座因为接触不好发热坏了”
这是10A继电器吧,印版没坏管座坏了

网友J:
估计厂家是为了后期服务多赚钱吧。

网友K:
国内的很多厂家,在设备特意留下程序BUG或者硬件特意采用不可靠器件,为的就是后期的维护费用——无他,经济利益驱动罢了

网友L:
换我的话,直接用PLC+人机改掉!

网友D:
回楼上话,加工中心不是PLC加触屏改造那么简单,虽然题目中的案例设计部分不理想,但想整个系统改造的话,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小,相当于重新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我的话,直接用PLC+人机改掉!
发那科的加工中心系统,如果能用PLC加人机界面轻易代替的话,那这个系统公司早就倒闭了……

网友M:
只是电气驱动部分有问题(触点开关元件),核心的电气控制系统没有问题,适当地合理化改造是可行的,跟领导汇报要改造的材料钱。

网友N:
这24v应该是受保护的吧??如果其他有问题然后保护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24v应该是受保护的吧??如果其他有问题然后保护断电??
就是面板上有一个开机关机带指示灯的按钮,用这个四组继电器控制整个系统24V供电,紧急的时候有急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是电气驱动部分有问题(触点开关元件),核心的电气控制系统没有问题,适当地合理化改造是可行的,跟领导汇报要改造的材料钱。
我现在把三个开关电源24V供电绕开继电器直接供电了,机床总闸开起来,设备系统直接上电,不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O:
这种加工中心的板子就很垃圾了。各种模块堆积在一张板子上,会不会发热都不去考虑。建议买好一点的加工中心。国产很多好的东西了。
搜一下衡源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