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称重传感器

楼主(2021-04-07):
我刚学pLc,请大神请指点一下pLc连接称重传感器校准怎样写程序?

网友A:
PLC具体型号?哪种方式连接称重传感器?是称重模块、通讯、模拟量?

如果是称重模块和通讯的话,要看对应的手册,手册上有说明的。

如果是模拟量的话,做一个归零按键和一个校准按键,在秤台上没有东西时按归零键把当前值(D100)传送到归零值寄存器(D110)保存,这个只在按下时传送一次,然后放上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值(D120),最后按校准按键,这时用(D100-D110)/D120=D130得到每克重量对应的模拟量值,这个只在按下时计算一次,那么重量值D140=(D100-D110)/D130.

假设空秤时读到的当前模拟量值是600,归零时把这个600放到D110里面,然后放一个500克砝码,这时的当前模拟量值假设是1600,那么用1600-600=1000这个就是砝码的模拟量值,用这个1000除以500克等于2(D130),这个2就是1克重量的模拟量值。以后就用当前模拟量值减去D110除以D130就是重量值了。假设放一个东西上去后当前模拟量值是2000,那么这个东西的重量就是(2000-600)/2=700克。

网友B:
有些plc有称重模块,传感器4线之类的接上
有些国产plc直接可以接称重传感器。

网友C:
先看传感器说明

网友D:
标定零位 :   TO K100 K26 H1 K1
             TO K100 K8 K0 K1
标定砝码重量:TO K100 K33 D450 K1   (D450是在触摸屏输入的砝码重量)
             TO K100 K26 H2 K1
             TO K100 K41 H5678 K1
读取重量值:  FROM K100 K12 D420 K1 (D420为平均重量值)
样例为台达DVP-02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