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8):
三菱触摸屏怎么让两个部件组合移动。怎么让机械臂上下移动的时候机械手也跟着移动。

网友A:
不能写2个动作吗?上下和左右?

网友B:
对象-部件移动-字部件。  设置界面里面切换软件可以做状态切换(机械手夹紧-松开),位置软件填写坐标,根据机械手实际的位置做比例转换为画面的实际坐标移动。

网友C:
有必要吗?就一个操作的界面而已

网友D:
简易一点就是复制几个对象用显示隐藏即可,实时显示就用位置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