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8):
现在有六台单相风机  分布在楼顶  风机是无级可调速的(每台一个调速开关) , 每次调速要爬到楼顶上  麻烦   。 想改成触摸屏集中控制的 可单点调速  可同步调速的   用PLC能做到吗?是不是要6路模拟量输出控制六台风机的速度 ,然后现场每台风机还要配备驱动板(具体用什么板 现在还没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板可以推荐一下) 这样 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
只做指令不做反馈的话可以用信号隔离器,1进2出,一进3出的那种。

网友B:
单相调速的信号不好反馈吧,建议换三相风扇,加变频器,走通讯

网友C:
这个有可能风机不用换直接拆电容,有好多都是三相加个电容而已。或者用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但是都不是小改了。

网友D:
不精确调速的话,晶体管输出型plc接电压型固态调压器,程序上用定时器模拟pwm,成本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   没办法实现单点控制的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动作大了  老板肯定不让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思路 不错   我可以试试

网友E:
1.用调压模块或者单相变频器走MODBUS直接与触摸屏通讯
2.调压模块或者单相变频器与PLC通讯,触摸屏与PLC连接
3.调压模块或者单相变频器与PLC走模拟量,触摸屏与PLC连接

调压模块与单相变频器(单进单出)淘宝上都有,模块价格一百多,变频器价格三四百。

网友F:
你原来单相风机调速器是怎么样的?

网友G:
单相电机调速?

不知道是啥控制器,拍个照片观摩下

网友H:
如果你是控制风机的开关,那就是非常简单,网上买个远距离无限开关模组,价格不贵又不要布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控制风机的开关,那就是非常简单,网上买个远距离无限开关模组,价格不贵又不要布线
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呀!跟定向无线网桥有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J:
调速开关,无级可调速的,是调速开关?还是调速电位器?
开关就简单了,电位器就麻烦点,要6路模拟量输出的PLC

楼层多高?有线无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单开关  就简单了  关键是要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 每台配备一个   有点奢侈   老板肯定不让

网友K:
全球开放ISM 频段,最大0dBm 发射功率,免许可证使用。
支持六路通道的数据接收
1.低工作电压:1.9~3.6V低电压工作
2.高速率:2Mbps,由于空中传输时间很短,极大的降低了无线传输中的碰撞现象(软件设置1Mbps或者2Mbps的空中传输速率)
3.多频点:125 频点,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超小型:内置2.4GHz天线,体积小巧,15x29mm(包括天线)
5.低功耗:当工作在应答模式通信时,快速的空中传输及启动时间,极大的降低了电流消耗。

执行机构:采用绝对值型反馈(如电位器)给执行马达。
要求不太高就不用对发射控制端闭环,可大回路开环。(发射后不用管

网友L:
说实话,就看你许可成本多少,实现办法肯定有

网友M:
感觉不太好实现,你原来调试是类似于家用风扇的那种调速电位器吗

网友E:
以下是引用2021/4/9 7:41:08的发言:
变频器 每台配备一个   有点奢侈   老板肯定不让

你要单独调速就的单个配,这是省不了的。

我帮你算一下成本,用调压模块,170一个,6个1020,触摸屏4.3寸的450,如果不想拉线配一对无线模块400.

1020+450+400=187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压模块   链接有没有   我看看去  感觉这种方法被通过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N:
楼上版主的东西可用,也是目前最现实的方案,单相变频输出的还是三相220V,单相电机只有2个绕组,所以用单相变频还得换电机。

网友J:
还是先搞清单相电机如何调速的。
你这个又不希望上变频器,还是单相电机,如果在是个高层顶到地下室…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上版主的东西可用,也是目前最现实的方案,单相变频输出的还是三相220V,单相电机只有2个绕组,所以用单相变频还得换电机。

有单进单出的变频器卖的,只是比模块贵一点。

网友O:
以下是引用2021/4/8 16:05:32的发言:
现在有六台单相风机  分布在楼顶  风机是无级可调速的(每台一个调速开关) , 每次调速要爬到楼顶上  麻烦   。 想改成触摸屏集中控制的 可单点调速  可同步调速的   用PLC能做到吗?是不是要6路模拟量输出控制六台风机的速度 ,然后现场每台风机还要配备驱动板(具体用什么板 现在还没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板可以推荐一下) 这样 能不能实现呢?
用原有的调速系统进行升级改造,需要弄懂原调速硬件架构,如果只是老式的,独立的带调速旋钮的单相马达调速器,是没办法进行集中智能化升级改造的。动辄花费几千元的技改方案,也会被否决的(老板会因为方便员工而懒的动身的工作方式,去花钱的技改方案进行否决)

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创新,比如刚好有一台吃灰尘的变频器和5英寸的触摸屏,把三相变频器改成单相调速变频器,然后用通讯数据线的方式连接触摸屏,并在触摸屏上编制控制程序和控制画面,远程控制变频器集中驱动6台风机,如果想单独调速驱动,则需要寻找6台吃灰尘的变频器。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感觉成本太高,搞个遥控器,但是不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