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台设备安置一个电表,能把每天的用电情况采集下来的?有这样的电表吗?

楼主(2021-04-08):
每台设备安置一个电表,通过上位机可以采集每台机的用电情况,需要怎么做呢?
是需要集中器吗?

网友A:
搜索多功能电度表,什么总线式的,WIFI模式的都有,也不贵

网友B:
485接口的,通过远传采集数据

网友C:
TB看看好多表都带485通讯的。

网友D:
淘宝上有那种多功能电力仪表,这种表可以监测电流、电压、用电功率,支持485通讯。如果觉得拉线麻烦,也有那种无线传输的。
至于要不要集中器、怎样组网,最好咨询相关厂家,比如安科瑞。

网友E:
现在电力公司用的就是这种带通讯功能的电表,每天的数据都实时收集的;

网友F:
已经有电力载波表?那就用集中器或者采集器,或者载波调制解调器.

网友G:
485的多功能电力表+485无纸记录仪,就看你想咋办了

网友H:
支持modbus或者电力协议的表很多
用网关之类的采集起来就行了。
做个组态画面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