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8):
今天有台设备漏电跳闸,有2个奇怪现象:1.设备包括几台压缩机和相关电磁阀,有台压缩机运行时都没跳,反而是切换到停止过程(同时相关电磁阀也停止)后就跳;2.刚跳闸时测绝缘电阻是接近0兆欧,但刚想拆开零线测,1分钟左右又升到十几兆欧了,没法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漏电合不上闸大部分都是零线接地

网友B:
找出图纸顺着查,没好办法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台设备有线路破皮了,停止的时候设备有震动,刚好搭铁了……

网友D:
电磁阀线圈检查一下 或者用断开法 依次检查

楼主:
现在是在用排除法开机试

网友E:
现场振动造成电磁阀插头内部接线插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