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8):
    现在有个项目用了一个电缸,把我搞郁闷了~~~~
    ①、回零采用“检测出+向扭力极限”,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回零之后卡死,无法执行下一步动作情况,这个怎么办?不要说降低扭力的检测值(目前设定扭力值为最大值的85%),因为降低后有时候连回零都启动不了。
    ②、类似的问题,夹紧物体之后无法打开(目前设定扭力值为最大值的85%)

网友A:
机械上的死点?

电缸选小了?---尤其②加紧后无法打开

或许就是这85%,试过10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②、试过夹紧50%的力,打开用100%的力,有时候还是没法打开,必须断电后用螺丝刀手动旋开才行。   没有用过电缸,但是按照我的理解,达到50%的力就应该停止夹紧,此时再用大于50%的力就应该要能打开~~~~

网友B:
当前力矩值能反馈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监控到,例如我持续用50%的力夹紧,能监控到是50%左右,然后偶尔无法打开,就算用100%的力也无法打开,也能监控显示是100%左右的力,就是无法打开

网友B:
那不是力矩反馈 单纯力而已

网友A:
用30-40能夹紧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30/40的力太小了,我感觉80%才比较符合那个力道

网友A:
换电缸吧
打个比方,你用随车扳手紧固轮胎;再拆卸轮胎,还是用这个扳手,就要加杠杆或寸劲

网友C:
怀疑选型的力矩小了一点,余量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就只能降低扭力限制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监控到,例如我持续用50%的力夹紧,能监控到是50%左右,然后偶尔无法打开,就算用100%的力也无法打开,也能监控显示是100%左右的力,就是无法打开
持续加紧力?
达到加紧程度不断电吗?
40夹不紧那就逐渐增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持续夹紧不断电。慢慢试好麻烦,之前搞了一个星期,调了一台出来,感觉比较稳定了,把参数复制到另外一台又不行了,直接崩溃

网友A:
你试试夹紧后断电,或观察通电一段时间,其是否发生位移。

类似测试麻烦?40不紧,50紧,再试46,又紧了试44 用不了几次就试出来了。

怀疑通电时间长其蠕动进。
但愿电缸没选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有蠕动情况,这个电缸主要是夹紧成捆的物体,但是物体并不整齐。测试麻烦,主要是偶发的,有可能40的力绝大部分的情况是好的,但是突然间就有一个打不开

楼主:
已经决定放弃用这个电缸了,厂家不派人来,偶尔出现卡死的情况,现场这个后期维护麻烦。换上原来的气缸,简单省事表情,被夹的东西有些变形就变形吧,也不是不能接受

网友D:
曾经听闻过,伺服找原点,丝杆结构,就是用的慢慢退回来,扭矩达到后,前进固定值为设备机械原点,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没尝试过。

也见过用伺服+丝杆做夹紧用,要么夹不紧,要么把工件夹坏。

电杆内部也是丝杆结构,夹紧那个,用一段时间以后,受力点都在一个地方,用不了多久丝杆就会坏。

网友E:
是厂家的问题吧 ?
这个东西应该是确定的。
不能这台好那台就有问题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有蠕动情况,这个电缸主要是夹紧成捆的物体,但是物体并不整齐。测试麻烦,主要是偶发的,有可能40的力绝大部分的情况是好的,但是突然间就有一个打不开
既然材料不规矩,应该在夹头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