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选择

楼主(2021-04-09):
一台水泵,380伏,15千瓦。我用1000兆欧表摇测绝缘,对地0.2兆欧。师傅说不能用1000的,必须用500的表,500的表摇测肯定没有问题。由于现场没有500兆欧表,我无法判断师傅说的是否对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水泵,380伏,15千瓦。我用1000兆欧表摇测绝缘,对地0.2兆欧。师傅说不能用1000的,必须用500的表,500的表摇测肯定没有问题。由于现场没有500兆欧表,我无法判断师傅说的是否对错。
师傅永远是师傅  正确  可以用  但要慢些摇  50/1分钟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水泵,380伏,15千瓦。我用1000兆欧表摇测绝缘,对地0.2兆欧。师傅说不能用1000的,必须用500的表,500的表摇测肯定没有问题。由于现场没有500兆欧表,我无法判断师傅说的是否对错。
师傅永远是师傅  正确  可以用  但要慢些摇  50/1分钟转左右
那如果使用500兆欧表摇测绝缘会显示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水泵,380伏,15千瓦。我用1000兆欧表摇测绝缘,对地0.2兆欧。师傅说不能用1000的,必须用500的表,500的表摇测肯定没有问题。由于现场没有500兆欧表,我无法判断师傅说的是否对错。
师傅永远是师傅  正确  可以用  但要慢些摇  50/1分钟转左右
那如果使用500兆欧表摇测绝缘会显示无穷大??
证明两摇表都是好的 测量结果也对 没问题

网友B:
380V的设备确实应该用500V兆欧表测量就可以了,你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显示无穷大……

网友C:
低压380是用500V的摇表测绝缘电阻的,一般不低于0.5兆欧就可以使用,你用1000V的摇表是0.2,那么500V的肯定会大于0.2的,至于会不会大于0.5就不好说了,既然师傅那么肯定,就相信师傅好了。

你也可以用1楼的方法试试,摇慢一点,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摇表的输出电压,在500V时的电阻值。

网友D:
国内常用市电(单相220V、三相400V测试绝缘都是500V级摇表)只有做耐压测试才会高于500V

楼主:
我要是有一个表就好了,一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E:
绝缘才0.2 可以的话上绝缘漆进烘箱做保养,不然也是难保啥时候出问题的

网友F:
我用过1000V 500V摇表,还有1000V多数字电阻表测过240长300米的电缆,基本上数据差不多,主要是当时用数显打500V测绝缘电阻在0.4-0.5兆欧,感觉靠不住又用摇表来摇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1000V 500V摇表,还有1000V多数字电阻表测过240长300米的电缆,基本上数据差不多,主要是当时用数显打500V测绝缘电阻在0.4-0.5兆欧,感觉靠不住又用摇表来摇 。
那如果那样子,我测得那个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用了。

网友G:
380的打绝缘,正常情况下显示无穷大。这个我自己打过。

网友H:
一般根据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来决定使用何种兆欧表。电源电压为220V和380V,使用500V兆欧表来测电器的高压部分;660V的则要用1000V兆欧表测量。反之,若要用1000V表测220V电器,可能会击穿内部的绝缘材料,因为它设计时就没有考虑能耐受1000V电压。师傅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