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9):
赋值给位完全等同线圈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赋值给位完全等同线圈输出吗?

双线圈意味着同一个寄存器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存在二义性,只要你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存在2次或以上更改对应寄存器的可能,就是双线圈。

网友B:
题目--是的
内容--不一定